GA-M68MT-S2P(3.0)循环跑码C1-C7不亮机;亮机无法进BIOS

楼主(2021-06-05):
一块GA-M68MT-S2P主板,诊断卡循环跑码C1-C7,屏幕无显示。

本着先简后繁的原则:测内存电压正常,用橡皮擦将内存金手指擦光亮换个内存插槽亮机了,但是屏幕停留在BIOS自检英文界面,大概意思是主M_BIOS错误,
试图从B_BIOS恢复(如下图示),但不成功。

只有动手刷bios芯片了,摘下主芯片用编程器刷从官网下载的GA-M68MT-S2P(3.0)BIOS,结果验证出错,写不进去

估计主芯片可能有问题,随即从料板(技嘉)上拆了一个BIOS芯片,刷写验证通过。

上机跑码,进BIOS

网友:
BIOS芯片坏了导致刷BIOS不成功

网友:
看图确实是BIOS芯片坏了

网友:
是BIOS芯片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