充电器3842现象求助!

楼主(2021-06-05):
电动车充电器72/30是典型的烧保险,烧开关管等相关电阻,换好相关电阻以及开关管,3842,光耦,431之后,通电测试,3842的7脚13伏左右小幅度跳变,8脚1.2伏左右跳变,
后拆下变压器,查看绕组没有断,重新焊接之后,问题依旧
拆下3842只后,通电测试,给3842的7脚供电的小电容有电压69伏,
但是装上3842电压就变成13伏左右,8脚1.2左右了

换了好几个3842了,,问题一样???这个是什么原因呀!
之前的是换好元件,,通电就好了???

网友:
不上mos  测3842

网友:
仔细查3842的7脚的外围所有元件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有时间是得学习学习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检查7脚对地一个小电容,直接更换后看看

网友:
功率管不接,单独给7脚供电17.5V,测量其5V电压是否正常?正常为外围异常。负载短路?变压器内线圈局部短路?反峰吸收电路是良好?其7脚的供电电路是否都良好?

网友:
这种问题排除变压器引脚虚焊,多数都是3842的7脚问题!建议把7脚外接的滤波电容换掉,7脚的整流二极管换掉应该可以好!

网友:
没电桥就弄一个"晶体管测试仪",测七脚电容,直接换掉吧。

网友:
3842电动车充电器上用得比较多吧!

网友:
串灯泡防炸管!

网友:
楼主有新进展了吗?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