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TPN-F112 刷了BIOS 序列号还是改不了,都是000000求助。。(已解决)。

楼主(2021-06-05):
官网进系统也刷了,论坛里也下了,刷了bios.但是开机还是报错
报错的原因 就是没有序列号,晕倒了。。

网友:
https://www.sj3c.com.tw/%e8%a7%a ... %e9%8c%af%e8%aa%a4/ 用了这个方法第一个提示还真没有了~~~

网友:
换的新板吧?厂家DMI工具所有的都能写

网友:
换新版本啊

网友:
最后发现还是BIOS 问题~重新刷了一个工厂版的好了~

网友:
工厂板肯定是可以的

网友:
刷工厂版

网友:
不影响使用吧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你刷的是系统内导出的版本,导出的只是一个bios里引导镜像,不是完整bios

网友:
要刷工厂的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