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,主板IO PSON脚到电源绿线一般经过什么元件。主板型号是CF-P8-MX

楼主(2021-06-05):
   一片七彩虹 CF-P8-MX主板不触发,量IO到电源绿线不通,然后短接绿线能点亮,应该是哪里断线了。但本人新手,还没怎么修过主板,所以想请教下ATX绿线到IO PSON脚一般会经过些什么元件,缩小下断线的范围,飞根短点的线  希望知道的师傅说一下,谢谢

网友A:
除了上拉电阻,一般是直连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除了上拉电阻,一般是直连

谢谢指导,我后面去原来灰多的地方查,发现电池座旁边断线了。焊工不好,不能一坨锡解决,就飞了一根线

网友:
进来学习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