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安装经验]
A1466 2013款安装双系统小结

楼主(2021-06-05):
机型:A1466 2013款 MacBook Air
故障:安装双系统,MacOS版本为10.13.6,windows系统为windows 7
历时:17:00-04:00
过程:(以自问自答的方式进行展示,展示内容为win7安装时遇到的问题,经验能力有限,如果有错误,请多指教)

问题一、是否可以在安装MacOS时,提前在磁盘工具里分2个区,一个装OS,另一个留着进PE去安装win7?

答:不建议折腾,原因有二。
(1)因为在PE里装完win7系统,有可能会出现win7无法引导的情况。而此时如果强行使用PE的引导修复工具进行修复,有可能会导致已经安装好的MacOS引导都出现错误。(如果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大佬,欢迎留言)
(2)提前分好区之后,如果后来你打算使用转换助理进行安装时,会报错,又或者识别不到这块分区,只能识别MacOS系统的这部分空间,麻烦多多,错误多多。(如果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大佬,也欢迎留言)

问题二、在win7安装界面,鼠标、键盘都用不了,外接都不行。
答:win7没有USB3.0驱动,所以在制作启动盘前,要么下载带USB驱动的镜像(注意大小不要超过4G,下载地址,提取码dwvj),要么给自己下好的镜像注入USB3.0驱动,在这里推荐联想的驱动注入工具(下载地址

问题三、在转换助理里,制作win7启动盘,提示“无法创建可引导的USB驱动器”

答:镜像超过4G了,找一个小于4G的win7镜像(下载地址)

问题四、在转换助理里,安装windows 7,提示“未检测到windows 支持软件”。

答:将下载好的BOOTCAMP里的3个东西直接拉到U盘根目录。

问题五:辛辛苦苦好不容易装完系统,却提示“windows未能启动”。

答:直接换一个版本的镜像

总结:时间就是金钱,时间就是生命,愿大家都能少走弯路。

补充内容 (2021-6-6 10:46):
关闭开机“咚”声音:https://jingyan.baidu.com/article/335530dab9c47a58ca41c31c.html

网友A:
M1 处理器 有什么办法改成wdos系统没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M1 处理器 有什么办法改成wdos系统没有

有知道的大佬帮忙回答一下这位兄弟

网友:
没试过有这么多问题,1466已经很老了.

网友:
我的不读pe 不太会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M1 处理器 有什么办法改成wdos系统没有

好像装在虚拟机里 反正麻烦就对了 bootcamp都没有 不建议搞

网友:
老毛桃 修复引导,还没出现导致macos引导出错,装的少,几十台

网友B:
换驱动总裁的pe,咔咔装。不用想那么多,单系统快速安装,有MAC系统也快速安装Windows。别去想bootcamp,驱动总裁里可直接下载对应的bootcamp,你只需要设置一下鼠标右击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换驱动总裁的pe,咔咔装。不用想那么多,单系统快速安装,有MAC系统也快速安装Windows。别去想bootcamp,驱动总裁里可直接下载对应的bootcamp,你只需要设置一下鼠标右击。

那么,哪里可以下载这个PE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