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上的0欧姆电阻有什么用的?可以短接吗?

楼主(2021-06-05):
显卡上的0欧姆电阻有什么用的?可以短接吗?
拆了很多出来,不想焊回去了,可以用一坨锡短起来吗?

网友:
确定是0欧电阻  就可以短接

网友A:
短接的话短路就吃席了,保险电阻,最好是放个保险,或者换回0欧的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短接的话短路就吃席了,保险电阻,最好是放个保险,或者换回0欧的,

也好吧,就是焊接太麻烦了

网友:
最好是换一个0欧电阻,否则后面烧糊了就麻烦了

网友:
我个人理解0欧电阻就是保险,出问题先烧保险。

网友:
保险电阻,不要直接短接!

网友:
要是没用设计的时候省下来不是更好,用肯定是有用。
话说回来,我也经常直连

网友:
0Ω电阻有他存在的意义,其作用就是起到保护(保险)

网友:
最好焊回过 保护作用

网友:
直连上管击穿核心就boom

网友:
应急可以用,前提是后级不能短路

网友:
相当于电闸刀里的保险丝,有短路就自动烧毁。

网友:
功率检测的吧

网友:
做保险作用的你补个保险或者0欧电阻其实可以直接用一坨锡直连但是这样的话容易一套带走

网友:
0欧电阻还是焊一个回去比较好

网友:
用0806的写着0的大多是保险电阻,还有的0欧兼职跳线

网友:
不一定,有的是跳线用的

网友:
不好使我试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