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A1466板号820-3437-B没声音

楼主(2021-06-05):
苹果a1466开机没声音,系统里面声音图标打 ,换过声卡小板和排线无果。拆机测量J9500接口7脚供电正常,30脚开启也有声卡复位也有电压,追查时钟HDA_BIT_CLK、南桥同步信号HDA_SYNC、数据信号HDA_SDOUT、实测HDA_SDOUT无波形,此信号经过一个33欧姆电阻到南桥,还与q1920经过一个R1921相连,通过点位图找到这些原件一一测量,发现R1313电阻变质阻值为1k正常为33欧姆,更换R1313电阻装机测试声音正常了!HDA_SDOUT数据信号出问题导致没声音!

网友:
牛啊技术刚刚的  有点位就是好啊

网友:
1466没有声音的坏电阻应该还是首例吧,之前碰到的都是声卡小板坏

网友:
大部分都小板坏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遇到小板坏的多

网友:
大部分都小板坏

网友:
,可以路过学习,有你真精彩

网友:
有图纸有点位就好一些

网友:
这比较少见,一般都是声卡芯片,换一下,或者换小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