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UX310UV R2.0屏蔽板载内存经验

楼主(2021-06-05):
客户机,机器通电灯亮,无CPU供电,无内存供电
测试内存供电短路,烧鸡内存颗粒发烫。
TB上搜,8颗内存颗粒要240块。
拆完颗粒,清洗,发现无短路, 通电测试全部电压出现。
插上内存不亮机,需要改动电阻
圈内电阻根据箭头改动就行

七里香。 + 2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!

网友:
华硕板载内存出问题较多

网友:
华硕的板载内存就爱出这问题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
网友:
这都能搞,不错,

网友:
感谢分享  太实用了

网友:
华硕主板板载内存很是爱出问题

网友A:
华硕有不同型号的板载内存,主要屏蔽板载内存的哪个信号,有的挪一个电阻就好了,你这个挪了2个就屏蔽了!

网友B:
华硕官方:下次我直连CPU,不挂电阻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华硕官方:下次我直连CPU,不挂电阻了

美工刀一划 ..........

网友:
有学到了华硕的屏蔽板载内存的办法

网友:
也可以刷bios的

网友:
BIOS 板板载内存 可以吗?你这方法给力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华硕有不同型号的板载内存,主要屏蔽板载内存的哪个信号,有的挪一个电阻就好了,你这个挪了2个就屏蔽了!

试了一个不行,2个都移位才行的

网友:
高手就是高手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精细活啊 楼主技术可以

网友C(2021-08-02):
不拆板载内存颗粒行不行呢!只将DIMM_SEL 全部至高会不会影响判断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拆板载内存颗粒行不行呢!只将DIMM_SEL 全部至高会不会影响判断?

只要没有短路,是可以的,我的是因为短路所以全拆了

网友D:
牛啊没有图纸你都能改厉害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牛啊没有图纸你都能改厉害

有图纸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(2025-10-05):
没图纸能找到相应配置电阻不容易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