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iPhone5s无基带故障

楼主(2021-06-05):
摔过的5s无服务无法激活,连爱思无串号。测了基带电源供电没有短路,更换了基带电源和射频,故障未修复。各位大佬有完整思路吗

网友A:
修一次刷一次机,基带ic,基带电源,这两个,还有基带时钟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修一次刷一次机,基带ic,基带电源,这两个,还有基带时钟

基带电源换了,射频换了,每次修完都刷机。   就基带ic没动

网友:
供电没有短路,但是电压没检测。   目前没有稳压电源

网友:
有师傅吗,有师傅吗

网友:
电压出来了吗?基带坏?

网友:
是不是基带的大电感虚焊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