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1050ti 开机就黑屏

楼主(2021-06-05):
mats version 400.184.  Testing GP107 with 20 MB of memory starting with 0 MB.

Read    Error Count: 0
Write   Error Count: 33
Unknown Error Count: 0

=== MEMORY ERRORS BY SUBPARTITION ===
SUBPART READ ERRORS WRITE ERRORS UNKNOWN ERRS
------- ----------- ------------ ------------
FBIOA0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0
FBIOA1            0           33            0
FBIOB0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0
FBIOB1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0

Failing Bits:
   A032 A033 A034 A035 A036 A037 A038 A039 A040 A041 A042 A043 A044 A045 A046 A047

=== MEMORY ERRORS BY BIT ===
P : Partition (FBIO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AD 0 READ 1 READ ?
P BIT READ ERRORS WRITE ERRORS UNKNOWN ERRS EXP. 1 EXP. 0 EXP. ?
- --- ----------- ------------ ------------ ------ ------ ------
A 032           0           16            0     12      4      0
A 033           0           16            0     12      4      0
A 034           0           15            0     13      2

网友A:
你去研究  小阳维修  发的东西有收获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去研究  小阳维修  发的东西有收获

好的 谢谢  去学习学习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好的 谢谢  去学习学习

在   服务器/显卡  里面找精华,找小阳电脑维修  这个人5月1日发的贴,你就知道他为什么要拆那块显存了。

网友:
我的只有一个显存出现两位数数字,我加焊核心然后买来导热胶涂一点膏再贴上去,以前没有导热膏的。今日头条里找  任师电脑网修课   有讲修显卡软件扫码后怎么找到哪个显存坏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好的 谢谢  去学习学习

我的750TI也是跟你的一样一块是33现在不过能玩就玩吧,到时候再说。

网友:
第二个显存 触点烧坏了5个  拆了才知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