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Envy 15 无法开机屏幕不亮 - 刷新BIOS解决

楼主(2021-06-05):
用了 4 年的 HP Envy 15 笔记本,无法开机了。
故障现象:上电后,开机按钮指示灯亮起,风扇转几秒钟。然后风扇停止转动,开机按钮指示灯灭。过一会,开机按钮指示灯自动亮起,风扇转几秒。如果不常按开机按钮,则一直循环下去。屏幕一直是不亮的状态。解决办法:找维修。拆下 BIOS 芯片,刷新后问题解决。现在每次开机都会提示:Manufacture Programming Mode 在解锁模式。其它功能一切正常。

网友:
有用已保存,感谢楼主分享

网友A:
我也遇到这种,刷bios没有好,ec都换了还是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也遇到这种,刷bios没有好,ec都换了还是一样

当时也是刷了两次才好的。第二次还核对了完整的产品型号。

网友:
下次遇到试试 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