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570掉电

楼主(2021-06-05):
版号CE570  NM-A831  1.0机器掉电故障!!过  logo就掉!!!!刷了个BIOS还掉电  。各电压也没不正常的,难道是温控的问题。求助

网友:
你们修机为什么掉电就说是温控,我修的掉电机子,很少很少是温控引起掉电的,大多数都是缺电压,电压不够,芯片不良较多,

网友:
按F2进CMOS设置看看会不会掉,不掉就是系统引导问题引起的。或者插可引导的U盘看掉不掉。记得有一款这样。不记得具体型号。

网友:
应该是电压缺失。或者有小短路吧

网友:
示波器对比一下掉对电先后顺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