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5575不触发维修!

楼主(2021-06-05):
打开外壳就闻到一股烧焦的味道!

发现pu1已经烧焦!是个线性稳压器,19v转3.3v的!没有这个零件,直接从3.3待机飞线过来、到第五脚,还是不触发,发现3.3v也没了,但是测试5脚对地不短路!没办法只好定了一个Rt9069!换上后,发现芯片烫手!看来5脚输出有短路!
跑线!
经过pds01转换成了lm393_p短路!
继续跑

发现pub02短路,拆掉后线性稳压器不短路了!
但是不触发(其实触发电流变化小)
没有这个芯片,这个是个与门电路,直接把1脚和4脚短接!
开机正常!

大家猜猜这样短接!还有什么后病!

网友:
思路清晰,学习了。

网友(2021-08-29):
还有什么后病 还请大神指点迷津

网友:
适配器插入检查信号,单适配器正常,单电池状态此电路不作用 低电平也正常,

网友(2023-07-25):
技术不错!思路清晰!学习了!

网友:
适配器插入检查信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