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gtx10708g花屏,花

楼主(2021-06-05):
七彩虹gtx1070 8g花屏,花后不死机,加焊核心故障一样.没有软件.大伙根据经验判断一下哪里故障!

网友A:
论坛里大把的mats测试软件,

网友B:
明显显存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明显显存问题。

没用过测试软件,显卡花屏一般就会加焊核心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论坛里大把的mats测试软件,

您会看mats结果么

网友:
初步看是显存虚焊或者坏了,加焊核心头痛医脚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您会看mats结果么

n卡的会,你还是跑跑mats吧。没有软件可以发给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