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星人15R3 LA-D751P 卡顿 3D异常

楼主(2021-06-05):
外星人15R3 LA-D751P 1070 打显卡后卡顿 3D异常,跑起来一卡一卡的。跑分只有正常的1/ 3 .电流也一直2.几安 (正常板打好驱动后是1.几安) 六代的。BIOS刷了, 显卡 显存 CPU 南桥全部换了故障一样. 实在是没辙了,看有没大神指点一下。

网友:
发个跑3D卡的视频怎么也要下载分看???

网友A:
应该考虑CPU供电芯片这边引脚的电压有没有不正常的设定脚

网友B:
就这种故障干显卡,显存和cpu?打开GPUZ跑一把3D,看看核心频率,显存频率,温度数据,还有一个参数是关于功耗墙,温度墙的,看看是什么原因引起卡顿。如果一直撞功耗墙,检查板载的功耗监测芯片INA3221周边有没有掉件或者输入端电阻变质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就这种故障干显卡,显存和cpu?打开GPUZ跑一把3D,看看核心频率,显存频率,温度数据,还有一个参数是关于 ...

谢谢指导,我试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考虑CPU供电芯片这边引脚的电压有没有不正常的设定脚

谢谢指导,我试一下

网友C:
RE: 外星人15R3 LA-D751P 卡顿 3D异常(已解决)

历时半个月的二修机。大件都干了。所有电阻都测量了,一样卡顿 3D异常。最后是一个CPU与显卡的耦合电容 自然损坏 自然损坏 自然损坏 引起的!!! 没任何的痕迹! 此经验给大家借鉴一下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历时半个月的二修机。大件都干了。所有电阻都测量了,一样卡顿 3D异常。最后是一个CPU与显卡的耦合电容 自 ...

估计是那个电容的问题造成PCIE总线变成X1或者跑不到PCIE3.0了吧,那样会造成数据总线带宽不足或者传输不稳定,卡顿就不奇怪了。下次碰到这种问题直接看GPUZ软件里面关于PCIE总线的数据心里就有数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估计是那个电容的问题造成PCIE总线变成X1或者跑不到PCIE3.0了吧,那样会造成数据总线带宽不足或者传输不 ...

这片主板 gpuz  打不开 啥都看不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