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A1465 奇怪的故障,请大家帮帮忙。

楼主(2021-06-05):
苹果A1465  12年的机子,板号820-3208-A,初始故障是,电池不认,绿灯不亮,开机风扇狂转。接电源自动开机,检测发现,键盘上的开机按键不起作用,其它按键正常。拆掉键盘排线后,绿灯亮起,电池可以正常识别,可以充电,但是进系统很慢很卡。到桌面加载半天,点个东西半天没反应。直接套个新键盘上去也是一样,反应相当慢,开机按键正常。把触模板跟连主板的14P排线一起换掉,换好几个新键盘测试,一样卡得要死。。只要换回他原来的键盘,进系统就很快,各种反应都很正常。把它原来的触模板,排线,加上新键盘一起拿到另一台试,完全正常 。对比较量了一主板接口电压跟正常一样,原来坏的键盘接上第11脚 SMC_ONOFF_L 只有0.24V,其它的电压值跟正常的,或是换了新键盘的一样。希望各位指点一下。

网友:
"清除下缓存(option+command+P+R)就可以正常进系统" 可以试试换Bios

网友(2021-07-22):
这个机子最后换触模板跟电池后正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