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M4A78L无法开机;主板上的场效应管;请看我的图片是否正常。在这里先谢谢了!

楼主(2021-06-05):
华硕M4A78L主板症状:开机风扇转,CPU有温度,南北桥比较烫手
请帮我看下,我图片上的场效应管正常吗?

那位有图纸点位图请提供下,我个图但打不开呢,显示一堆英文。

网友:
原版BoardViewer打不开,换一个试试。

网友A:
我给你软件,你给我图纸。

网友B:
上管接12V输入,4脚控制极,下管0V为S极,上管S与下管D同为0.9V。有问题?

网友C:
供电0.9肯定不正常的。正常供电时1.XV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供电0.9肯定不正常的。正常供电时1.XV

谢谢我检查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给你软件,你给我图纸。

我也没有图纸,只有那个好像叫点图吧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上管接12V输入,4脚控制极,下管0V为S极,上管S与下管D同为0.9V。有问题?

哥,这个是有问题,还是没问题;跑马之后显示00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哥,这个是有问题,还是没问题;跑马之后显示00

主板现在啥情况。说明下。你测了哪几个供电等等也说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