努比亚Z11 531j换尾插后充电很慢?求大师指点

楼主(2021-06-05):
努比亚Z11  531j换尾插后充电很慢?求大师指点

网友:
   充电的时候电量还有多少

      不排除电量低开始阶段慢。。后半程慢慢提速

网友:
应该是前面充的很快,后面才变慢嘛

网友A:
这个要测下小板电压是不是正常。小板没问题测下到主板的充电电压是不是正常。有可能暴力拆导致排线出问题了

网友:
看一下充电管理IC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要测下小板电压是不是正常。小板没问题测下到主板的充电电压是不是正常。有可能暴力拆导致排线出问题了

是排线的尾插

网友:
换没换好,你可以找个未插小板来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