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S400短路维修

楼主(2021-06-05):
接一台联想的S400,版号LA-8951P,客户描述说放了一星期左右没用,在开机的时候就打不开了,插可调电源发现电流在0000-0049之间来回跳变,明显短路

拆机测各大电感阻值基本正常,测公共点阻值都快为0了

目测也没发现有明显烧坏的元件,那就上烧机大法,电压调到2V,上电一会就把真凶揪出来了

原来是PQ503上管D极的一个滤波电容短路了,拆掉在测公共点阻值已经恢复正常,插电测试已经正常触发

料板拆个电容补上,装机测试已经正常亮机!

本来打算备份一下BIOS,发现论坛太多就省略了吧!

网友:
能看到电容有裂痕了吧,短路没有公共点电压,更换就好了,谢谢分享。

网友:
   方法用对了。。弯路少一半

       这鸡烧得不错

网友:
5A大短路 好修····

网友:
烧鸡有时容易烧得手直泡

网友:
我一般电容直接拿掉不装,装了反而容易出问题

网友:
感谢大师的分享

网友:
烧鸡容易找到短路

网友:
最怕摸板子

网友A:
电压调到2V,上电一会就把真凶揪出来了
此处不明白,是把大电流的2V直接接到公共点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此处不明白,是把大电流的2V直接接到公共点吗?

因为公共点短路,所以得把线接到公共点去烧,公共点一般是19V,也有比19V低的,这个得具体版型具体分析了,烧机不能直接19V去烧,要从小到大逐步调电压,然后看电流变化,当电流变的比较大的时候基本上就能烧出来

网友:
还是烧鸡大法管用

网友:
送钱的机器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发财小电容

网友:
思路清晰 工具牛X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因为公共点短路,所以得把线接到公共点去烧,公共点一般是19V,也有比19V低的,这个得具体版型具体分析了 ...

哦,明白了、谢谢指点迷津!

网友:
烧鸡有时容易烧得手起泡

网友:
游戏本大短路就麻烦的很,很有可能就是CPU活着GPU电路大短 还不敢烧鸡哦

网友:
红线你也可以接个夹子直接夹电容另一头

网友:
搞个热成像仪就方便多了!

网友:
破损电容,仔细看一遍就可以看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