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x560d 4g能正常亮机但报错43,求维修思路。

楼主(2021-06-05):
rx560d 4g能正常亮机但设备管理器报错43,试过刷bios,测试所有电压正常,跑显存测试程序pass,gpu-z如图,实在不知道该从哪里入手了。

网友:
官网下载驱动试试 有可能核心出问题了

网友:
BIOS是矿BIOS  用轻松矿工打一下驱动签名应该就好了!

网友:
加焊核心 刷BIOS,不行直接放弃 这玩意儿 不值钱,没别要折腾

网友:
2楼正解……

网友:
基本也就这样了,加焊,刷刷

网友:
小白,只知道热风枪吹核心,啥时候自己有个BGA玩玩就好了

网友:
干核心刷BIOS不行就放弃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