航嘉 350W电源 带不动负载 疑难杂症 有没老师傅来指导下

楼主(2021-06-06):
主动PFC 主控CM6800TX+辅助IC TNY277
之前是辅助IC炸了  换了之后 电压倒是正常 不过带不起负载  空载电压12V差不多是12.4 绿黑短接风扇是转的
但是上主板转一下就停了  强制短接开机不跑码 5V在5.2左右 12V在11.8V左右
如果CPU的4P线不接  按开机CPU风扇是转的 但是也不跑码
有没修过类似奇葩症状的大神指导下

所有电容都换过了  后极整流二极管  开关对管 主控芯片也都换过了

网友:
呃 没有大神碰到这个问题的吗

网友:
加10欧姆的假负载测试输出电压有什么变化

网友:
12V带了12V60W的灯泡  5V和3.3V分别戴了6V25W的灯泡 全部电压是正常的  但是放主板上就是启动不了 接主板上强制短接 12V却只有11.6V 不知道是什么奇葩的问题

网友:
建议测一下431分压电阻和光耦

网友:
光耦包括431都换过了  至于 分压电阻我看一下

网友:
真的是奇葩  电压也算都正常 但是上主板就是保护 快疯了  有没碰到过得大神指导一下

网友:
输出滤波电容选用高频低esr电容试试

网友:
之前全部换新 用的就都是高频低阻的电容

网友:
是不是5VS带载弱.

网友:
10楼的兄弟倒是给了灵感了  因为5VS电压正常 这个倒是被我给忽略了  等有时间我测一下

网友:
主板有不有短路

网友:
主板没问题  其他电源都可以  只有这个不行  5VSB应该也没问题 带了7W的负载 正常  蛋疼的问题  有哪个英雄来个思路

网友:
坐等大神坐等大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