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b75m d2 ,开机不显示。

楼主(2021-06-06):
开机风扇正常。内存也插拔过,电影也换过,电池也扣过,都不行,机器在正常使用中重启就黑屏,cpu有发热,正常。求维修思路

网友A:
复位电压呢?先测电压。

网友B:
BIOS刷了没有~~~~~~~~~~~~~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BIOS刷了没有~~~~~~~~~~~~~

没刷过,就开始是用突然自动重启,拔内存这些都试了没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复位电压呢?先测电压。

是测这里的电压吗,还是测io到pch的线路

网友C:
刷BIOS,检查PG,这是我最新学到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刷BIOS,检查PG,这是我最新学到的

bios文件没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