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信号故障]
师傅们苹果7这路短路阻值为0。无基带 还有不有法搞下 还是退机 在线等。感谢

楼主(2021-06-06):
(图片)

网友:
有师傅没有 师傅在不?

网友:
师傅在不呀

网友A:
退机吧,建议别浪费时间,我这几天也遇到你说的这种,以为可以弄好,结果基带CPU都重装还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退机吧,建议别浪费时间,我这几天也遇到你说的这种,以为可以弄好,结果基带CPU都重装还不行

感谢师傅。我搞了一上午   我努力了  谢谢、你 。

网友:
除了S5短路能有修复,其他供电短路真没修复过,收到机器第一时间测几路阻值,如果都短路我都选择退机吧,真很浪费时间的

网友:
修苹果的都是高手啊!

网友:
感谢师傅们的意,

网友:
退机,短路修好的也容易复发

网友:
曾经遇到一个,好象是这路吧,测试是短路,把芯片下面脚位短接了,开机后信号正常 了,而且不漏电,太奇怪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