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H81M-D 上电不显 PG信号问题秒杀

楼主(2021-06-06):
前言:今天周末,在店里闲来无事,发现一片之前客户换下来没有拿走的主板,成色还蛮新的,心中突然有点冲动,于是就想干它了。
上维修台,上U,上内存,插电,触发。
主板可以触发,但是不显示,手摸U 发烫。
故障分析:
U发烫,说明U供电没有大问题,也可以说,主板全板供电基本完好,维修方向就是PG信号问题

根据多年维修经验,这里也分享我自己的私人经验,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:PG信号  一般会经过多个小三极管转换,并由电阻上拉,遇到这类主板,可以先测下三极管的工作是否正常,时序是否正确。
就分享到这里吧,下面上图:

这是主板型号:H81M-D R2.0
维修时间:秒杀
这里感谢  鑫智造  鼎力支持!

经过测量:一个三极管的B级 没有电压   上拉电阻是上面的一个822电阻,电阻一段有5V  到下面就成0V  说明电阻坏。
跟换电阻后,成功点亮。

一点维修经验,希望可以帮助到新手朋友们,再次感谢巡维老师

网友:
通病。值得借鉴

网友:
真是秒杀啊。。。

网友:
老司机一出手就是秒杀

网友:
楼主思路清晰,很快定位了问题,确实不错,学习了!

网友:
看这思路,老湿机了

网友:
最开始 的设计是全都有小管,后来出的,就留两个,还是这的问题

网友A:
能开机就是不显,和我的技嘉b75一样,我都不知道哪里下

网友:
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!老司机,厉害的!

网友:
看这思路,老湿机了,马上锁定范围,经验老到,学习了。

网友:
厉害,原理搞懂了de

网友:
这个一般通病吧,是syspwrok的问题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能开机就是不显,和我的技嘉b75一样,我都不知道哪里下

我这也是技嘉b75,,弃修了

网友:
不科学啊,这种秒杀的问题怎么当初换板?不是直接秒然后收150?

网友:
这个不好找

网友:
楼主思路清晰,很快定位了问题,确实不错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这也是技嘉b75,,弃修了

技嘉都有图纸,相对会好修些

网友:
学习了,维修经验丰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