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9270故障

楼主(2021-06-06):
大师傅们来诊断下,公版AMDR9270出现显存发热,打驱动不进系统

网友:
核心温度也高

网友A:
用风枪吹吹核心,看看能进不,看看核心供电正不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风枪吹吹核心,看看能进不,看看核心供电正不正常

用热风枪吹了核心现在进系统蓝屏了

网友:
核心电压0.92

网友:
搞了半天集显也是蓝屏,重装系统解决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