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ROCK H110M STX/COM 换VGA接口注意了!!!

楼主(2021-06-06):
ASROCK H110M STX/COM 换VGA接口注意了!!!

而华擎的接口是这样的.

同样的接口,引脚位置是不一样的.

网友:
二排VGA口,前8后7   引脚居然不一样.
大家注意的. 原板缺色, 订接口换后不亮.  才发现的问题.

网友:
厂家的防修策略

网友:
不是一样的图 ?对比呢

网友:
接口对应正好是反的,。。

网友:
没有锡炉的我,必须加分!幸亏看见楼主这篇,以后要动华擎的VGA,真要先量下管脚了!!!不然折腾几遍估计板子都要被风枪吹废了!

网友A:
这是找不同呢,怎么看都是一样的图

网友:
以后会注意

网友:
123红绿蓝,13行  14场,这几个针脚一样就能亮

网友:
这两张图不都是一模一样吗……

网友:
不要用手机看. 电脑看.点开图片,上面标的箭头.

网友:
需要接上溜根线就可以了

网友:
外观一样,一般都不会去量的。

网友:
学习了,一般这种问题,理都不想理了

网友:
这厂家套路深啊  一个VGA口还要这样搞 …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是找不同呢,怎么看都是一样的图

看红色箭头

网友:
是没EN电压

网友:
家套路深啊  一个VGA口还要这样

网友:
自古华擎出妖板,不是吹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