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三脚管子做什么用的

楼主(2021-06-06):
显卡右下角,1 2脚0.4v 3脚接地。不知道它的作用,正常不正常?

网友:
只要管子是好的就行

网友A:
NPN三极管呀,1脚 基极  2、4脚 集电极  3脚 发射极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NPN三极管呀,1脚 基极  2、4脚 集电极  3脚 发射极

Npn三极管,我这个三脚是接地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Npn三极管,我这个三脚是接地的

要看电路才能分析,发射极接地,有可能是做放大,也有可能是做开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