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星人显示器AW2310T

楼主(2021-06-06):
外星人显示器AW2310T 一开始问题是有显示 接上DVI线和HDMI线  提示无信号输入,在论坛里面正好有个同型号版本的BIOS ,刷了问题一样。在网上搜索一一下进入安全模式  ,这下惨了,一直显示红绿蓝  一直循环,老板们谁知道怎么退出工厂模式,断电也退出不了工厂模式,,

网友:
还真没见过外星人的显示器

网友:
不可能是DELL的外星人系列吧,

网友(2021-12-11):
我有一个和你的一样问题的,接上DVI线和HDMI线  提示无信号输入,你修好了没

网友:
换驱动板吧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在工厂模式情况下,按下电源键后等1秒再按电源键开机

网友:
红绿蓝应该是所谓的工厂无信号测试模式,可以想办法推出。不过你的这个机器有可能还是信号电路相关问题。期待你修好的消息,戴尔外星人显示器还真没有修过,都是戴尔的标志。

网友:
高端显示器没搞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