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神帮看一下pe可以但是硬盘引不

楼主(2021-06-06):
大神帮看一下pe可以但是硬盘引不起来

网友:
设置问题吧。现在PE一般是同时支持UEFI与MBR引导的,不管你设置哪种模式都可以引导。

网友:
快速启动关掉,硬盘引导对不对

网友:
如果电脑比较老的话,电脑一般为传统模式,用PE里的分区工具给硬盘分区时要分为MBR的,如果电脑是新款的话,电脑一般为UEFI模式,那分区时就要分为GPT(也叫GUID),这样安装完的系统,电脑一般都可以正常引导启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