暗影精灵3 TPN-Q194 DAG3AA不触发

楼主(2021-06-06):
       接到一台暗影精灵3 TPN-Q194 DAG3AA不开机,客户说有时当电源接口处指示灯亮时机器就能工作,用电池也可以工作,电池用完,插适配器基本就不能工作也充不上电,感觉描述的故障好像隔离保护电路之类的故障,拆机后,测量所有电感都不短路,之后插上适配器,电流0.00A,明显连待机都没有,测量发现保护隔离管5678脚为19V,123脚只有8.7V,明显保护隔离没有过,4脚是1.6V,因为没有图纸,搞不清这个管子是P管,还是N管,再找充放电管理芯片,发现是738H,找了一会儿找到HP  G4 -R33 Pavilion G6 - QUANTA R33的图纸,才用的就是BQ24738的芯片,738H和738应该是一样的, ,根据图纸判定应该是P管,4脚低电平管子应该已经导通,正准备检查管子突然发现机器充电指示灯亮了,可以开机了,后面一直正常,只好暂放一边,第二天再开故障又出现了,4脚也是低电平,

根据图纸判断这个4脚的信号,并不受BQ24738H控制,就是+VA和+VAD控制,且已经是低电平,难道是管子坏了,本想找个P管换一下,找了半天没找到,算了
根据电路原理,这个管子可以直接跨过的,所以直接连了5648脚到123脚,再次测试不管什么时候插上适配器电源接口指示灯就亮,就能正常开机,而且充电也正常。交给客户一直使用正常。
    另外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248611-1-1.html发表那个

接上这个二极管就可用,维修电源进行试机了。维修结束之后我拆除了这个二极管!

网友:
二极管档,红D,黑S,无穷大,红S黑D有二极体压降为N管,反之P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