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南X79 V2.46维修心得

楼主(2021-06-06):
华南X79 V2.46主板不触发开机,在清了COMS后强制上电能开机进BIOS,但是进不去系统,
然后强制上电也不能开机了,过段时间再强制上电又能开机。求助应该是哪里的问题?
1.测开机桩3.3V正常,但不触发,实测开关不能拉低电源绿线电压。
2.IO芯片NCT5532D2928PinPSIN#,PSout#3.3V电压,开关可以正常拉低。
3.21脚待机3.3V正常,49脚是RSMRST信号3.1V正常。
4.30Pin PSON#0V不正常,待机应该为高电平4.3V
5.短接30Pin与电源绿线端,开关机恢复正常。
6.经查30Pin到电源绿线端100欧电阻之间断线了,飞线后机器恢复正常。

网友:
I/O已经拉低了,肯定就是绿线断线了,华硕与技嘉也有这毛病。

网友:
4.30Pin PSON#为0V不正常,待机应该为高电平4.3V。

这个有点看不懂。

网友:
不错不错。捡便宜了。。。

网友(2021-09-19):
师父,请教一下:
我这个x79 v2.47的板子,跟你这个2.46应该一样。
病症是:开机显卡风扇转一会就停了,应该是保护了。pcie的11脚pwrgd也没有电压。Cpu有温度,量测内存条上电阻,电压也1.5V。我量测了I/O的49脚,也有3.3V。我不知道该从哪搞了,请教!

网友(2021-11-23):
拔掉cpu供电,看看触发不,风扇是不是一直转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