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WANING!!-Machine is not in committed state这个如何可以解决

楼主(2021-06-06):
HP WANING!!-Machine is not in committed state这个如何可以解决

网友:
你先看你的电脑原产地是哪?有些国外的机子很难找兼容驱动

网友:
HP通病了

网友A:
你这个是820g1 bios吗?这提示要工具或重刷bios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是820g1 bios吗?这提示要工具或重刷bios

刷了很多没这个就半个小时关机。。。不关机就报这个错

网友:
什么机器

网友B:
也是会自动关机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也是会自动关机。。。

我刷到出这个英文他就不自动关机了

网友(2021-09-18):
怎么弄,怎么解决!

网友C(2021-11-05):
去惠普官网找一个bcu, bios configuration utility,然后进系统(DOS和PE不行)导出当前电脑的配置,然后把导出的那个xml自己修改一下,序列号、型号、feature byte什么东西的都填好,一般在机器底壳或者主板的贴纸上面有,然后记得把manufacturing mode给关掉,最后写进去就可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去惠普官网找一个bcu, bios configuration utility,然后进系统(DOS和PE不行)导出当前电脑的配置,然后把 ...

找不到这个程序啊

网友:
感谢朋友帮助,手机回复有空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https://ftp.hp.com/pub/softpaq/sp107501-108000/sp107705.exe
下载不了再告诉我

感谢朋友帮助,手机回复有空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https://ftp.hp.com/pub/softpaq/sp107501-108000/sp107705.exe
下载不了再告诉我

软件可以下载,但是安装后没见程序,怎么用啊,请赐教 还有feature byte 和build id 在哪找?谢谢了

网友:
朋友看下bios信息哪里有问题,刷了bios 开机报错,标题显示的英文,可以进系统就是,半小时关机怎么解决?

网友(2021-12-27):
您好,我下载sp107705.exe了,在win10下安装了,运行不了;求您帮忙解决;主板是惠普826b