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一下,帮我看看这是什么IC

楼主(2021-06-06):
(图片)

网友:
卖IC的知道

网友A:
AP2553FDC,淘宝搜索:丝印BK QFN,一大堆

网友:
根据经验猜是供电管,你测一下几个脚,特别是线路加粗的的电压

网友:
卖ic的也不知道,也没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AP2553FDC,淘宝搜索:丝印BK QFN,一大堆

找到了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