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CF-P8-MX 2.4 反复掉电。。。。。

楼主(2021-06-06):
七彩虹CF-P8-MX 2.4  反复掉电。。。。。
无奈下等 主板 通电烧下。等它一直掉电。。谁知过了 几分钟,忽然不掉电。了

看了下几图上电压都正常。

关机。上内存。接显示器,反复掉电又开始了 。无赖关机,
最后不知道什么情况  BIOS芯片 居然短路了 (发烫)。
在也无法看见风扇的 反复掉电了。。
手上没有 25Q64,,找了给 25X128.刷上BIOS。。。问题依旧。。

取了 CPU   电源风扇可以正常转动。。。
上了 CPU   电源风扇   转下  立马 停 在 转 。。。样子反复。。反复掉电又开始了!!~

取了 12V  CPU供电线。  症状  一样。。。反复掉电。。。。电源风扇   转下  立马 停 在 转 。。。样子反复

请问下   现在的 维修思路。。-。。。。小弟 在此感谢~~~

网友:
难道是保护?

网友A:
bios的容量大小地址位不一样,无法通用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bios的容量大小地址位不一样,无法通用吧

大的通吃小的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大的通吃小的。。。。

我也是怎么认为的~。

网友:
学习了,我也不懂

网友:
跑线路把.!!!!!!!!!!!!要不然放弃吧

网友C:
你说的那个0.7v修复后3.6v,那个电压不正常吧

网友:
试试查询一下pch南桥附近的电压,尤其1.05(或者0.95v)3.3v等。可能南桥供电问题

网友D:
桥不是还有供电没见你测?1.05me供电。1.8桥供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说的那个0.7v修复后3.6v,那个电压不正常吧

那图是 别人的 ,我的电压是 3.6V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桥不是还有供电没见你测?1.05me供电。1.2桥供(8系的好像是1.2)。

重新上了 张图。。。看下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重新上了 张图。。。看下吗

你找找,像我修一片GA的b85,就是桥供电不对,一直掉电,藏的挺深,场管在PCIE接口下方,没注意看,没发现那个供电。

网友F:
就是没有解决??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就是没有解决???

群下了 1个BIOS  恢复。但是开机慢
耍了 管网BIOS 好了。。~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群下了 1个BIOS  恢复。但是开机慢
耍了 管网BIOS 好了。。~

搞了半天还是BIOS,刷BIOS进可能找官网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