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安装经验]
解决在11代cpu下安装系统如果出现硬盘无法识别

楼主(2021-06-07):
1. 安装windows系统时候无法识别 这是因为SSD采用了IRST接口配置,PE下永远不要想着识别,去官网下载制作系统安装盘,安装时候显示,还是检测不到硬盘

英特尔第11代处理器(Intel Tiger Lake),采用新的Intel Volume Management Device技术,优化储存装置的数据处理效率与耗电量。
当您安装Windows 10零售版/企业版本操作系统,都需要在安装过程中加载IRST 驱动程序才能安装系统,此为正常现象非硬件瑕疵。
如果您的计算机是英特尔第11代处理器(Intel Tiger Lake),且遇到安装Windows 10的过程中无法找到驱动器,请参考以下疑难解答
下载Intel Rapid Storage Technology (IRST)驱动程序

    请先下载Intel Rapid Storage Technology (IRST)驱动程序,附近内有。

    下载完成后,鼠标右键点击[V18.0.4.1146_IRST_VMD_20H1]压缩文件,并选择[全部解压缩]  复制到安装U盘根目录,在您想将Windows安装在哪里的画面找不到任何驱动器时,请点选[加载驱动程序]

网友A:
下个魔术师PE就可以识别了

网友:
你这个,在DELL台式机失效,已经试过了

网友:
新的系统很快就会集成的

网友:
这个现象经常遇到,谢谢楼主分享解决这方面的知识。

网友:
昨天刚装一台11代I5的本,发现GHOST版的基本不行,只能用安装版的按楼主这方法装比以前麻烦。

网友:
有装个一个11代的系统。专业版没出现这个情况

网友:
新PE肯定可以,旧版不行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下个魔术师PE就可以识别了

我去新做个魔术师启动盘试下,谢谢!

网友B:
我是进BIOS变更了硬盘类型才识别到的,戴尔测试可行,联想的没试过

网友(点评):
改AICH,肯定可以.

网友:
这个对我们新手来说很重要,谢谢楼主分享

网友:
进BIOS变更硬盘类型,基本都能解决

网友:
老哥,我年前给戴尔灵越11代i5装系统,用灰大师和it天空的优启通里能显示硬盘

网友:
pe识别完全是可以的,别说你11代,那种服务器阵列卡的都能识别,话不要说的那么绝对,除非你在这个领域真的更牛逼,很权威,

网友:
不是所有的都能用的。

网友:
下个尤其通也行

网友:
估计业界大牛很快就能解决无法识别难题

网友C:
我还是等正式中文版

网友:
很感谢,又学到一招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还是等正式中文版

现在新出的11代处理器。 不是11系统

网友(2021-07-13):
我猜就是没加载驱动的问题

网友:
用别的电脑给硬盘装系统不行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是进BIOS变更了硬盘类型才识别到的,戴尔测试可行,联想的没试过

AICH肯定可以.

网友(2021-10-02):
已解决,感谢分享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