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各位坛友们给看看下图中的S表示啥意思

楼主(2021-06-07):
在学习看电路图,有些不明白的地方请各位坛友们给指点一二。下图中的10K/1/4/S中的S表示啥,7.5K/4/1中的4/1和前面的1/4表示啥?图2中的虚线圈是表示该电阻是热敏电阻吗?正温度系数还是负温度系数的?

网友:
有可能是热敏电阻?热敏电阻有带1/4字样代表的螺丝尺寸

网友:
W的话是功率,S好像比较少见,楼主看的真仔细。是不是热敏电阻的保护时间?

网友:
建议放全图,截图猜猜猜

网友:
会不会是压敏电阻?

网友A:
负温度系数的热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负温度系数的热敏

谢谢,测量了一下对应电路确实是负温度系数电阻。在实际产品中外形与普通贴片外形一致,没电路图的情况下容易当成普通电阻而搞混淆。如果用普能电阻代换就失去作用了。

网友:
热敏电阻
负温度系数

网友:
楼上正解。

网友:
迎接《计算机主板维修不是事儿第二版》上市 --2021台式主板显卡维修远程课开播啦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280687-1-1.html
ps:鑫智造上有全套V星主板显卡图纸、最高到RTX3090,RX5700XT,还有大量其他图纸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