迅维 360T BGA 红外烤主板 怎么设置

楼主(2021-06-07):
迅维 360T BGA 红外烤主板 怎么设置,我只设置红外的温度 时间 斜率 但点开始,曲线不走,红外温度也上不去!
主板

网友:
跟进学习一下,如何调试,谢谢分享。

网友A:
添加不了图片
qq120109211
说参数也行,谢谢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添加不了图片
说参数也行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