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供电模块APW8720B用什么替代?还有显卡的上管是不是用主板的上管替代?

楼主(2021-06-07):
显卡供电模块APW8720B用什么替代?
还有显卡的上管是不是用主板的上管替代?

网友A:
上管也可以用下管替代,下管承受电流比上管大多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上管也可以用下管替代,下管承受电流比上管大多了

好的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