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主板IH61M VER:4.2 不触发

楼主(2021-06-07):
联想主板IH61M VER:4.2 不触发刷BIOS解决

联想IH61M VER4.2 4M的bios.rar

网友:
台式机BIOS也参与触发了不多见

网友A:
不触发是BIOS引起的,暂时没有见过;如果是触发了但不显示是BIOS引起的,这就常见了。

网友:
BIOS不会吧,放电有可能  这个BIOS不参与上电吧

网友:
这个bios不参与触发

网友:
正用得上了,
谢谢楼主分享

网友:
这个主板的bios也参与触发吗

网友:
我的主板触发不显示,难道是BIOS问题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
不触发是BIOS引起的,暂时没有见过;如果是触发了但不显示是BIOS引起的,这就常见了。

是的,一般都是开机不显示,刷完OK

网友:
华硕的BIOS也参与触发的,你们试试拔开BIOS的话,是不会触发的。即使是BIOS程序有问题,如果插有芯片在那里它都会触发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一次联想H61 不触发,抱着试试 刷了个BIOS 竟然好了

网友:
台式机bios引起不触发的确实不多见

网友:
如果用的通用EC
bios是不可能参与触发的

网友:
你这个机器,如果跟H61H2-LM3_CIH61MI一样的设计,BIOS的供电来自于电源工作后输出的vcc3橙色线,不可能影响触发。 你最好测一下是否相通?

网友:
这个大概不需要刷,直接放电应该可以

网友:
学习下,扩充学识,学习学习

网友:
应该是放电好的,不是BIOS问题

网友:
估计放电好的吧。

网友:
这样也行,不讲武德

网友(2021-09-16):
技术可以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