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b85m-d2v r2.0风扇转不显示

楼主(2021-06-07):
风扇一直转不显示,刷bios无用,查8620各脚没发现问题,cpu rst  正常。一时无解,cpu已复位,应该是与桥相关电路,看到原装时钟晶振很小,试换之,后正常显示。不喜勿喷。

网友:
是不是各种正常,都有发热。就是不显示,我的是突然重启,一直黑屏,现在刷bios提示文件长度不符合,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,老哥给个思路。换个晶振就行吗

网友:
这个……有点邪乎了,32.768晶振,本身有 3x8 和 2x6 两种封装的,楼主碰到的这个,貌似晶振不良?

网友(2021-08-24):
这样也行啊,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