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1-06-07):
求知道的师傅知道我一下,1706的霍尔传感器的型号是什么呢?
电路图
上也没有标注啊,就是图中J5250上的那个传感器
传感器

网友:
搜一下点位图

网友A:
同样等待中
A手机电脑收售
点位图和电路图上都没有这个元件的型号,腐蚀的元件只有丝印W69,淘宝也查不到型号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同样等待中
点位图和电路图上都没有这个元件的型号,腐蚀的元件只有丝印W69,淘宝也查不到型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