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星人17-R2不开机维修

楼主(2021-06-07):
一台外星人17-R2不开机,通电大电流,判断是主供电短路导致的,拆机检查发现为CPU供电MOS管短路,更换CPU供电MOS管不短了,但是保护隔离管也烧了,更换之开机OK,机器修复

网友:
cpu 没坏就是万幸

网友:
cpu 没坏就是万幸,cpu坏的太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