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信号灯变色 不显示

楼主(2021-06-07):
维修显卡  有个显卡 显示器信号灯变色  不显示  可能是什么问题  求助下

网友A:
扫描显存有惊喜!!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扫描显存有惊喜!!!!!

怎么扫描显存,大神。

网友:
现在只是显示器信号灯变颜色,没有任何画面显示。

网友:
说明这个显卡还是有问题。

网友A:
搞好了没?没好可以免费帮你修!!!现在不开店了,闲着也是闲着!!!出运费,要换显存就买显存过来!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搞好了没?没好可以免费帮你修!!!现在不开店了,闲着也是闲着!!!出运费,要换显存就买显存过来!!! ...

能留个联系方式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