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有DDR4的引脚定义?

楼主(2021-06-07):
主板内存插槽短路了,想找个定义看看是什么引脚,谁有?138pin短路了

网友:
数错了,140 引脚

网友:
204 215:VDD

网友:
片选信号,后来查询资料发现,这个引脚应用在双通道识别上,应该有一个四脚元件相连,只是这张板子没找到点位图,双通道时只认一个插槽,没法子把插槽改成了单通道的,成功让插槽复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