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M1主板GA-A55M-S2H插电,风扇转无显示

楼主(2021-06-07):
插电就开机,测量开关针脚0.76伏已经被拉低,见原理图

开关针脚(F_PANEL6)是由5VSB通过上拉电阻FPR3而得到,首先排除FPR3和FPC1损坏,PANEL6针脚(PWRBTSW)
一路连接FPESD的4脚和6脚;另一路连接IO的106脚,首先断开FPESD的4~6脚,插电试可以正常开机了,说明FPESD
已经烧毁。

因为找不到原型号FPESD代换,在料板上找到一个外形与其完全相同并功能一样的“六脚二极管
直接代换。代换后F_PANEL的6脚和7脚电平均已恢复正常。

但仍不跑码无法点亮。同时发现声卡ALC998很烫,绝非正常温度随即用ALC888B代换。

分析原理如图示:

经测量电池座子+极处于断路状态,它应该是通过一个1K的电阻RB连接到PQ1,也就是VBAT连接到IO的第100脚。
因为IO没有收到VBAT电压所以不跑码。果不其然RB电阻空焊掉件了,补焊一个1K电阻,焊好座子接好线,
开机正常跑码点亮屏幕

刚刚发现这个FM1的板子,主板上的六个USB口只有两个能用,另外四个口用不了,手机充电可以,求解:

网友(点评):
有图清晰,点赞,建议补充下ESD的USB维修部分

网友A:
查查用不了的USB口,对应的 ESD 小六脚,说不定有惊喜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查查用不了的USB口,对应的 ESD 小六脚,说不定有惊喜

按他说的办,就可以 了。

网友:
按他说的办,就可以 了。  修好了

网友:
故障和评论都有用,谢谢分享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查查用不了的USB口,对应的 ESD 小六脚,说不定有惊喜

高手在民间,秒杀!!谢谢大神

网友:
一块低端主板3个问题,不好弄啊。。。。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高手在民间,秒杀!!谢谢大神

查的时候数据线阻值有问题吗?我也遇到了同样的故障,但是阻值没有异常

网友:
FM1。。。。最强的U还不是被人家秒全族了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查的时候数据线阻值有问题吗?我也遇到了同样的故障,但是阻值没有异常

因为我有一组USB口能用,所以没有测量阻值直接就换掉了对应的ESD小六脚,正常了。

网友:
这才是真正的维修现在芯片维修不多了

网友:
有块类似的板子回去试试

网友:
不过很好奇,开关机针只有0.几V怎么还可以触发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因为我有一组USB口能用,所以没有测量阻值直接就换掉了对应的ESD小六脚,正常了。

正解!如果所有后部 USB 接口都不能用,大概率是 USB 供电部分、过流检测部分,以及 PCH 出了问题。这种某几组 USB 接口的问题,通常是 ESD 牺牲了——哦,也算技嘉的小通病了吧。

网友:
迎接《计算机主板维修不是事儿第二版》上市 --2021台式主板显卡维修远程课开播啦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280687-1-1.html
ps:鑫智造上有全套V星主板显卡图纸、最高到RTX3090,RX5700XT,还有大量其他图纸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