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510【LA-9641P】不开机、反复重启问题维修

楼主(2021-06-07):
1、背景
    朋友送来一台笔记本,联想G510,无法开机,开机键没任何响应。据了解是突然坏掉,猜测电源部分损坏原因较高,因为之前的联想也是电源故障居多,严重可能还损坏EC芯片。拿起电源适配器发现有点轻,不是原装,估计就是适配器问题导致故障了,问朋友这个应该不是原装,朋友说,确实不是,是我帮他买的。。。好吧,我不记得这个事了,为了给他省钱买了个正规门店的电源,没想到会被自己坑到,免费干活不容易。。。
2、结果
可能是有电源适配器太垃圾了或器件老化引起的瓷介电容击穿,磁珠烧断,导致无法开机;修复后因为未放电完全引起的反复重启,不进入BIOS,最后放电后成功启动亮屏进入系统,维修成功。
3、过程记录
    3.1、电源输入
拆机,检查板子的外观,发现有明显的烧焦。
    直接继续通电测试,检查VIN,电压20V,B+电压19.8V,适配器进电没问题。
    3.2、电池充电
    接上电池,观察电池充电效果,电池可以正常被充入,断开电源适配器,B+电压10.8V,接上电源恢复19.8V。
    3.3、B+检查
    根据烧焦位置,测量烧焦位置的B+节点,电压正常,PL401磁珠已尽烧没了,肯定是后端存在验证短路。
    清晰干净后,测量后端电路,果然存在短路,一个个拆除瓷介电容,DC-DC芯片不要损坏那就很容易修复了,拆除第一个电容,后端短路消除,就是PL401磁珠旁边的0.1uF/25V 瓷介电容击穿短路。

    3.4、EC供电
    重新补上磁珠和瓷介电容,检查EC供电,也就是+3VLP,对应就是刚那个DC-DC的LDO输出,电压接近3.3V。
    检查各个节点的电压,测量都正常,3.3V,5V,1.35V,0.67V。。。等等,都检查一遍,没有问题。
    3.5、反复重启排查
    接上屏幕,启动发现屏幕无任何显示,风扇和指示灯规律的工作10秒,停止两三秒,然后又启动,包括CPU供电也是跟着重启,难道BIOS也出现问题了?
      3.5.1、BIOS重刷
    下载了个BIOS,使用Jlink工具直接在线烧写。焊接了几个排针,杜邦线连接,先备份了原来的BIOS存档,然后擦除,烧写论坛下载的BIOS,结果还是一样,反复重启。
      3.5.2、排除温控
    再次上论坛看看有没有案例,看来看去都是刷BIOS,有的说到温控问题,引起保护,索性去排查了下NTC的输出,2.8V输出,推算得到NTC阻值是71k左右,查表对应在33度左右,看起来没问题啊!这都没到93度保护,即便保护了,现在33度也是在保护解除的范围了,见鬼。
    3.6、放电后恢复
    反复的折腾,插上内存,最后习惯性的按了加下电源按钮放电,发现开机灯不一样的,时长达到了12秒,赶紧接上屏幕观察,发现屏幕没亮,但是电源一直有电,过了十来秒后,屏幕亮起来了,BIOS启动起来了。关机断电再次接上硬盘,整机跑起来,除了开机久了一点,其他都正常了。看了论坛,很多在讨论BIOS导致开机慢的问题,果断再次烧写回原来备份的BIOS文件,果然瞬间开机启动亮屏,维修完毕。
4、总结
     挺简单的一个维修,最后不太确定什么原因导致重复重启,是维修后一开始忘记放电,还是没有插上内存条,电脑不开机还是怎么回事,因为印象中,不放内存条,BIOS也可以进入才对。
    为了防止再次损坏,还是再次购买了一个二手的原装电源,感觉应该会比原来靠谱吧,估计是电源有问题,冲击导致瓷介电容击穿。
    维修后开机慢,幸运是有备份原来的BIOS,还是原滋原味的好。放附件供需使用。
联想G510 独显LA-9641P

网友A:
不插内存可以入bios?

网友B:
这个机器通病  和我现在修的基本一个位置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不插内存可以入bios?

应该要可以,可能部分机子加了检测机制,不让启动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机器通病  和我现在修的基本一个位置

难道是物料不过关?

网友D:
从来没有听过不上内存能亮机的,更不要说进BIOS了。

网友:
不上内存不能亮机的

网友:
我看到一只乌龟了,八个角

网友:
曾经上课的时候把一块反复重启的板子修道不触发

网友E:
伪劣电源引起的烧主板甚至短路起火事件不少

网友:
这烧的有点难看了

网友:
思路清晰明了,学习了!

网友F:
哈哈哈哈哈,也许我孤陋寡闻了,我也没遇到过,没有内存可以亮机的笔记本

网友G:
你可能是修过板载内存的机器吧  所以才会说出 不放内存也可以亮机的话。多修点机器经验就丰富了

网友H:
这种最简单了,割一下,不短路就可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从来没有听过不上内存能亮机的,更不要说进BIOS了。

不晓得我哪来的印象,昨天试了几个机子,确实没有内存条无法亮屏,无法进入到BIOS设置页面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你可能是修过板载内存的机器吧  所以才会说出 不放内存也可以亮机的话。多修点机器经验就丰富了

确实,上次维修了自己的电脑修复时间比较长,自己电脑板载了8G内存,印象估计从此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应该要可以,可能部分机子加了检测机制,不让启动吧

我更详细了解了下,正确说法应该是:会进去入BIOS程序,CPU运行指针已经指向外部的NOR FLASH ,程序也开始运行,但是程序检测到缺少基本部件,所以不会亮屏,进入到BIOS启动显示页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伪劣电源引起的烧主板甚至短路起火事件不少

还是该谨慎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哈哈哈哈哈,也许我孤陋寡闻了,我也没遇到过,没有内存可以亮机的笔记本

是我天马行空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这种最简单了,割一下,不短路就可以了

我还是新手,不够专业哈,一般我还是断那些跳线节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