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图纸上这些参数怎么解读?

楼主(2021-06-07):
主板图纸上这些参数怎么解读?电阻参数  1k/4/1  电容参数1u/4/x5r/6.3v/k  ,感谢解惑。

网友A:
电阻1K/4/1:阻值1K,封装0402,精度1%
电容1u/4/X5R/6.3V/K : 容量1uF,封装0402,-55°C~+85°C ,耐压6.3V,精度±10%

网友:
楼上的好历害

网友:
解除了我多年的困惑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阻1K/4/1:阻值1K,封装0402,精度1%
电容1u/4/X5R/6.3V/K : 容量1uF,封装0402,-55°C~+85°C ,耐压6 ...

太感谢了,问了好多人都不懂。今天终于明白了 再次感谢

网友:
这个科普可以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阻1K/4/1:阻值1K,封装0402,精度1%
电容1u/4/X5R/6.3V/K : 容量1uF,封装0402,-55°C~+85°C ,耐压6.3V,精度±10%

为这个释疑点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