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H310M S2 2.0 V1.0 上6代U BIOS 注意是上6代CPU

楼主(2021-06-07):
技嘉H310M S2 2.0 V1.0

网友:
马甲桥都可以上6789的

网友(2022-03-23):
感谢分享,下来备用@~

网友(2022-09-18):
直接不触发

网友:
这格式应该是需要编程器才能烧写的吧?

网友:
这种格式,应该是需要编程器烧写的吧?

网友(2022-10-21):
怎么刷 直接主板BIOS升级?

网友(2023-09-07):
今晚刷了一个上6100,不知道是系统问题还是其他原因,新系统启动不成功,

网友:
上6代的CPU确实能开机,7 8 9代的没有测试。

网友A:
只能支持6代吗  7代行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只能支持6代吗  7代行吗

是的

网友(2024-05-10):
能分享一下吗?老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