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机充电器能不能改输出电压电流能

楼主(2021-06-07):
手机充电器能不能改输出电压电流
能不能把这个改成1v0.5a的,拿来烧机

,我没可调电源,上次用台机3v烧,冒烟了

网友:
完全可以,实际你不如用镍氢电池简单粗暴

网友A:
网上买个调压恒流模块就行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网上买个调压恒流模块就行

还有这操作?我去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还有这操作?我去看看

应该有功放变压器吧,加个恒流模块好用

网友:
学习了,还可以改找个

网友C:
1V  0.5A能烧什么?我最大用1V  20A电流才烧出CPU的南桥发烫,,普通的5A一点作用没有

网友:
直接上和手机电池简单粗暴又实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1V  0.5A能烧什么?我最大用1V  20A电流才烧出CPU的南桥发烫,,普通的5A一点作用没有

3vsb短路,用2v3a也没烧出什么烫手的,不敢加太高电流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