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各位,蓝宝石rx470花屏。问题持续更新,交流。

楼主(2021-06-07):
请教一下各位,软件跑了A组两个报错,用C组代换了,还是A组报错。这种什么情况,核心掉点了吗?
window

网友:
也可能是核心虚焊了

网友:
显存掉点了没有?如果没有那就是核心有问题

网友:
拆显存后还要打阻确认核心信号线。

网友:
更新问题,加焊了一把核心。目前是这种情况,A0报错,A0虽然掉了点,但是NC空点。

网友:
更新,拆了A0对着表打阻值,绿色全部DQ点260左右阻值,还需要打哪些点?求教。

网友:
更新问题,另一贴。

网友:
我也遇到了,求大神指点

网友:
改分辨率为1080,扫都不用扫

网友:
核心问题。。补焊一下GPU。。

网友:
座等结果 楼主快点更新